楼主(2019-10-25):
步进指令的用法和编程,欧姆龙和三菱plc的各有何特点,哪个更好用?

网友A:
熟悉哪个,哪个就好用。

网友B:
99%的PLC都支持步进指令,原理是一样的,使用没有任何区别

网友C:
欧姆龙PLC推广好像差一些, 学校里教学用三菱的多, 工厂里用的也是三菱的多

网友D:
其实,用比较指令更好用一点,

给一个寄存器赋值,=X
下面用比较指令 比较寄存器的值,监控也方便看到了哪一步。

=D0 &5  逻辑内容  完成后跳转  MOV &6 D0

= D0 &6  逻辑内容  完成后 MOV &8 D0

这样监控也非常方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其实,用比较指令更好用一点,

给一个寄存器赋值,=X
下面用比较指令 比较寄存器的值,监控也方便看到了哪一步。

=D0 &5  逻辑内容  完成后跳转  MOV &6 D0

= D0 &6  逻辑内容  完成后 MOV &8 D0

这样监控也非常方便。
我更喜欢用位指令,比如D0.05,不知道OMRON是否有这样的位

楼主:
欧姆龙的步进没弄过,在推广方面,三菱的步进确是是领先的。

网友F:
用熟悉了哪个都可以;

网友G:
三菱SFC 独步武林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可以用位指令,低端plc型号好像不支持,set指令好像也不行,

网友H:
回复 网友E:
Omron有的
移位的话,步数少了点
十进制的话,可以很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