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轮怎么选

楼主(2019-10-25):
如图,这种结构,转盘质量200KG,速度30转/分,电机选用了3KW的,减速机25:1,小带轮和大带轮为1:3. 伺服额定转速2200转/分。
小带轮和大带轮距离很远,大概有2米左右,所以同步带中长度要4米多。
按照手册,小带路转速2200/25=90转/分,这么低的转速我考虑使用圆弧带,而不是齿形带了,初定选14M同步带。
见图片,小带轮我选最少齿数28,大带轮84齿。现在的问题是卡在了带宽。
按照选型手册来,小带轮90转/分,14M的同步带传递功率是1.83KW。 我的伺服电机额定功率就3KW了,实际算功率肯定要最少5KW去选带。
基准带宽是40.我准备选120带宽。
可是有经验的老师傅和厂家都说基准40的带宽,14M的足够传递3KW了。
真的吗?
如果使用了120带宽的同步带,确实太宽了。
但用40的我担心不够传递功率啊。、
哪里出错了呢? 难道不该用14M的带?难道不该用圆弧齿形的带?

网友A:
可是有经验的老师傅和厂家都说基准40的带宽,14M的足够传递3KW了。
真的吗?

请注意,这个时候不是3KW了,因为加了25速比的减速机,理论上是3*25=75KW的出力了,当然你也可以根据负载的力来算实际需要的大小。

网友B:
能不能把减速机放到转盘下面,这样你的同步带可以选小一点

网友C:
个人认为,楼主的传动这个地方用同步带好像不是很合适,换成轴传动就基本可以免维护了,不然换同步带的时候估计维修工要骂人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感谢,学习了

网友E:
皮带受力F=功率(KW)/速度(m/s)

速度越低,F就越大,因此在低速工况下,通常采用链条,而并非用皮带。

网友F:
其实你可以不用考虑前面所有的电机传递因素,皮带够不够力不取决于输出,而取决于负载,你的转盘上打算装什么这些东西加起来得到扭矩,再把扭矩转换成功率,再除于一个安全系数,你就知道你的皮带够不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