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接触器主触点怎么纵向画

楼主(2019-10-25):
如图:横向画接触器三级触点是可以通过拖动拉出三个触点,会自动合并成一个设备标识符,
但是纵向拖动画时,出来的是三个独立的触点,请问这个应该怎么改啊?

网友A:
右击T形链接点 就会看到作为一个点描述,试试接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 你看看清楚我的问题好么?

网友B:
手动改一下呗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明白你说啥,??

网友C:
如果用CAD的话,到网上找一张图纸,下载下来,把图分散,每个元件做成图块,要用的时候就直接调用好了,不用自己再画的

网友D:
所以我一般都不会横着画,同样的问题还出在端子排上。

网友E:
同样遇到这个问题,一般我都是更改属性,把不需要显示的隐藏了,希望有大神来回答解决更好的方法

网友F:
复制粘贴横向画的接触器后,再旋转(ctrl+r)。

网友G:
在选择部件后,打开设备导航器,点击设备标识符下的触点--分配,再分别点击三个触点即可

网友H:
在你画橫向的时候表格方向变成横向的,画纵向的时候表格方向为纵向,2者切换

网友I:
我一般都是用一个单触点,自己画出三个触点,然后把它保存成一个自定义的元件,以后直接都用它即可。嘻嘻

同理,自己做了好多的自定义元件,然后画图就方便极了,至于是水平放置还是垂直放置。不是有旋转指令吗,想怎么摆就怎么摆。

网友J(2020-08-21):
同样遇到这个问题,可以解决了

网友K(2021-08-21):
引用 网友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4d5547a10102w0cd.html

文中正解
这个方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