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5):
三菱QD77MS16可以与 MR-JE-B搭配吧,手册上只看到J3\L4,JE的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A:
可以和JE,但要看版本,现在新的没问题,如果是几年前老的那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是新货。

网友B:
MR-JE-B要是新货是
可以走通讯,

网友C:
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