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5):
用钳形表测得变频器输出端电流大于电动机额定电流?

网友A:
测出来多少?额定电流是多少?

网友B:
看变频器监控电流!然后开到50HZ再测电流,差距还大就只能换个钳流表!

网友C:
电流大了你想问什么

网友D:
变频器输出电流用能侧直流电流的钳形表。

网友E:
大了怎么样呢?

网友F:
不能,如果超过电动机额定电流,肯定变频器报警了

网友G:
你测输出侧时变频器运行频率是多少?有没有测输入端?变频器输出电流用钳型表测好像不靠谱。

网友H:
变频的输出电流比输入大是正常现象,变频就是个换能元件,当你的变频运转在频率不高时候输出电流就大,输入电流就小了

网友I:
测输入试一下

网友J:
变频器输出和输入波形不一样的,普通电流表直接测输出不准的,可以测一下输入电流是多少……

网友K:
变频器输出电流的测试,一般的钳形表是不行的。测不准确。必须用比较专业的谐波表测,才能测准确。

网友L:
变频器低频时测量的电流是不准确的。卡表是工频50赫兹时使用,变频器可以通过监控电流查看

网友M:
   测量变频器输出电流要用真效值钳形表,不能用普通工频钳形表。

网友N:
这个测量不准的。

网友K:
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和电流,最好是读取变频器的监控参数来获取。如果对其显示的监控值质疑,再找一个谐波表去测变频器的输出,以确认变频器监控参数的真实性。不要用普通的仪表测量带有谐波成分的电量。因为其测试结果完全不靠谱。

网友O:
一般交流钳形表不要测输出端,测变频器输入端

网友P:
引用 网友H:
变频的输出电流比输入大是正常现象,变频就是个换能元件,当你的变频运转在频率不高时候输出电流就大,输入电流就小了
那样是不是说明省电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P:
兄弟啊,变频器是否省电和运行工况有关,输出电流比输入电流大是在频率不高的状况下的

网友Q:
你的钳形表不能测变频器不在工频下输出电流吧,如果变频器有面板的话可以看面板上变频器显示的电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