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5):
求一款此串口软件,谢谢各位大佬

楼主:
有一台托利多989台秤,用于检测通过的每一个物体重量,但是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只能设置其自动发送时间,我想通过一个信号给定,发送一条数据,读取一个重量值,是否可以实现?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求各位大佬支招,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一款此串口软件,谢谢各位大佬

几乎所有的串口工具都可以选择字符串发送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一台托利多989台秤,用于检测通过的每一个物体重量,但是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只能设置其自动发送时间,我想通过一个信号给定,发送一条数据,读取一个重量值,是否可以实现?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求各位大佬支招,谢谢

你可以自己写一个满足你需要的,串口通讯本身不复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一台托利多989台秤,用于检测通过的每一个物体重量,但是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只能设置其自动发送时间,我想通过一个信号给定,发送一条数据,读取一个重量值,是否可以实现?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求各位大佬支招,谢谢
也就是说,你需要一个"事件"来引发发送取得重量的命令,然后接收重量?
如果你一定要用电脑,看你的串口助手好像没有这样的功能.要不如sam版说的自己写一下?用串口的另外几根线触发事件.

网友C:
有的PLC就可以设置的。 有串口模块的。
有的要做下PLC程序,比如西门子;
欧姆龙可以设置下就可以获取数据。

最便宜的就是买个单片机板子,改下程序,可以自动收发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目前看来一定得用到电脑,因为我读取出来的重量需要导出到excel表格供参考。或许只有开发一个自己需要的软件把。
PLC用的西门子,触摸屏是精简版的,应该不能导出到excel吧?不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看来一定得用到电脑,因为我读取出来的重量需要导出到excel表格供参考。或许只有开发一个自己需要的软件把。
PLC用的西门子,触摸屏是精简版的,应该不能导出到excel吧?不懂。
这个要看你的需求了.
如果是时刻要从电脑参考,那还是要电脑的,也不复杂.
如果是可以隔一段时间,把数据缓冲存储在plc里面,到时一次读出再参考.那在plc里面编程也行.西门子的串口看情况,也有模块不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