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5):
请教各位师傅,公司有20盏/200W,LED路灯由定时开关控制交流接触器来控制路灯的通断,但是最近几天总是这一路的漏保跳闸,不是跳闸后合不上,而是每次把漏保合上后路灯可以点亮。有时是运行几个小时后跳,有时是定时开关设定的关闭时间到时,接触器断开的同时跳,有时是定时开关设定的接通接触器吸合同时跳(这种情况只发生过一次)。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需要怎么排查故障?谢谢!

网友A:
测绝缘吧.或者漏保质量不好?

网友B:
换一个漏电断路器试试

网友C:
更换漏电保护器,换一个肯定没有问题。
不应该是绝缘问题,如果是绝缘问题,肯定跳闸后,合不上。
应该是漏电保护器的问题

网友D:
测绝缘看看,要是绝缘没问题。那么就是开关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漏保换了一个(德力西的)问题依旧,绝缘还没测。像这种情况用摇表能测出故障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漏保换了一个(德力西的)问题依旧,绝缘还没测。像这种情况用摇表能测出故障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漏保换了一个(德力西的)问题依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漏保换了一个(德力西的)问题依旧

网友E:
是不是有极个别的灯绝缘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只能逐一排查了,希望不是主线有问题。我打算把每个路灯下面接线处全部装上漏保然后把总闸处换成空开。这样可不可以?以后再有问题是不是就容易发现故障点。

网友D:
回复 楼主:
如果换开关还不行,那么就在不跳闸的时候检查所有灯是否正常
看看有没有亮度不对或者有异常的地方。
一个回路就从中间断开进行检查吧
绝缘检查不至少可以看出线路是否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D:
灯的亮度还可以,每个灯头也没有看到有坏点。我疑惑的是如果是电线绝缘老化,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发热造成绝缘漏电。那为什么连续运行六七个小时都不跳闸,反而是定时开关控制接触器断开的同时跳闸。是不是还有其他原因造成的?

网友F:
估计是线路问题,不一定是灯问题,灯的电源虽然会漏电,但是现在出的LED等的电源可靠性还算高,可以的话每个灯加个开关分开测试就好办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灯的亮度还可以,每个灯头也没有看到有坏点。我疑惑的是如果是电线绝缘老化,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发热造成绝缘漏电。那为什么连续运行六七个小时都不跳闸,反而是定时开关控制接触器断开的同时跳闸。是不是还有其他原因造成的?
难道是接触器/定时开关有问题?

网友G:
看看是不是固定的时间段出现跳闸,是不是湿度大的时候出现,还有就是这个回路有没有被接入其他负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漏保换了一个(德力西的)问题依旧
楼主是多少A的漏电保护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与另外一路对调这路还是跳,那一路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固定,没有接入其他负载只是路灯。

楼主:
回复 网友C:
2P40A

网友H:
1:把漏保换成空开
2:或换剩余电流大的漏保(比如100毫安以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固定,没有接入其他负载只是路灯。
这样证明路灯线路没有问题。
是不是这个配电盘也就是时间继电器和接触器接线有问题。或者这些线路有问题,或者时间继电器和接触器本身有问题,

网友B:
20楼的方法不错,换个空开看看,这样起码可以判断是不是漏电引起的跳闸

网友H:
引用 网友B:
20楼的方法不错,换个空开看看,这样起码可以判断是不是漏电引起的跳闸
以前我装5个新买来的LED灯,装在彩钢板上,一合闸就跳漏保……
后来更换剩余电流大的,还是不行,直接换空开,可以了就洗洗睡。
不过后来,想到问题的根本了,漏保没换,搞了点别的动作,照样合闸亮灯??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B:
20楼的方法不错,换个空开看看,这样起码可以判断是不是漏电引起的跳闸
以前我装5个新买来的LED灯,装在彩钢板上,一合闸就跳漏保……
后来更换剩余电流大的,还是不行,直接换空开,可以了就洗洗睡。
不过后来,想到问题的根本了,漏保没换,搞了点别的动作,照样合闸亮灯??
搞了点别的动作。啥动作?

网友J:
控制灯不用漏保吧,一般漏保都是接插座的

网友K:
直接用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