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5):
MR-JE-B伺服手册查不到输入输出信号,介绍的太不详细了,DOG/FLS/RLS根本查不到,哪位能给一份~

网友A:
这个是走光纤总线的

网友B:
因为MR-JE-B刚出来时,MR-CCN1接头不带这三个信号功能,后来因为反馈的意见多,在2016年8月后出增加了这些信号功能。所以正常的驱动器手册中没有说明,三菱后来出了个简单的补充文档。
后面增加的接口功能,对应针脚号和MR-J4-B一样,且要通过更改伺服驱动器PD中的3个参数才能有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哥~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老哥好厉害,这都知道。

网友D:
我想请教MR-JE-B跟松下A4,A5比哪款实惠,价格哪款优势

网友E:
都用-B系列了,可以直接把两个极限和近点接普通IO的呀。。

网友B:
接到普通I/O点,再对应到运动模块的缓冲区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