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5):
项目工艺要求加水,加水量可在HMI上设置。有没合适的流量泵,或流量阀,推荐推荐,假如HMI设置500ml,流量泵计量到500Ml左右就停止工作。加水速度要求150ml/S左右,精度10Ml之内。

楼主:
大家可以发链接,图片。为避嫌广告,也可以私信。谢谢大家!

网友A:
国产的推荐川仪的进口的推荐保盟的还有GE的

网友B:
直接找万能的taobao,搜索计量泵即可!
国产价格在几百到2000,进口品牌1800到几万

网友C:
引用 楼主:
项目工艺要求加水,加水量可在HMI上设置。有没合适的流量泵,或流量阀,推荐推荐,假如HMI设置500ml,流量泵计量到500Ml左右就停止工作。加水速度要求150ml/S左右,精度10Ml之内。

你这个要求有点高,150ML/S,精度还要在10ML之内。如果速度可以低一些,那就用蠕动泵好了。

网友D:
这个我想到的就是计量泵
其他的比例阀来控制吧!

网友E:
泵就用高精度的计量泵,传送的物料是水,你可以考虑不锈钢的计量泵或是气动隔膜泵,但要用电动型的,阀门的话可以考虑气动膜式阀,调整好气压机可以确定流量,需要耗费比较多的调试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推荐

楼主:
回复 网友C:
蠕动泵速度太慢了,就是要求有点高,所以没找到合适的。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找过了,没找到合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我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蠕动泵速度太慢了,就是要求有点高,所以没找到合适的。谢谢你的建议。

如果这个要求不能改了,可以考虑一下用两台泵同时

网友F:
定量泵(变频控制)+流量计

网友G:
http://ca01.smcworld.com/catalog/New-products-en/mpv/es100-133-PF3W-Z/index.html#target/page_no=10

SMC的,可以看看,
但是这只是流量控制,总量还需要想其他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G:
流量控制是只能控制流量大小,但不知道具体流量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蠕动泵流量很小,两个也不一定能达到要求。

网友G:
回复 楼主:
不是
流量知道,流过的体积不知道。流量是L/min,体积是L,是流量对时间的积分。就是你的实例里的500mL左右,是个累计量

网友C:
具体可以去咨询一下,我用过这种泵,感觉还是挺好使的。

http://www.crpump.com.cn/category/qingzx/

网友H:
我们公司就用到了计量泵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版主!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