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6):
大家帮我看看三菱plc这个D7002.什么意思

网友A:
D7002.0就是一个位,并非是字。所谓位,你就把它看作是个继电器。

网友B:
D7000对应有16位二进制,D7002.0就是16位二进制最低位的状态,要么是0断开,要么是1接通。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d7002.b0跟它有什么联系吗

网友B:
就是b0的状态,但编程时软件不能写b0。

楼主:
回复 网友B:
plc程序里面找不到给它附值的条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plc程序里面找不到给它附值的条件
可以先用软件,监控下这个地址的具体数值看有没有,有可能是其他方式赋值的。

网友C:
看D7002这个寄存器的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