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6):
通过R2输出可以实现同步抱闸,电机停车的同时抱闸抱紧,由于电机还有速度,带来电机抱闸振动,现在想实现抱闸延时等电机零速在抱紧刹车,请教能不能实现?该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A:
是否可以尝试根据电机运行频率来选择抱闸,主菜单FUN下的bEn可以设置制动吸合时的频率,该频率在需设置在0和同级菜单下的LSP低速之间。

网友B:
相当于电梯的制动效果,零速制动,安川变频器(电梯专用)就有此功能,不知你的变频是否具备。

网友C:
你可以用两个限位开关试试,运行时触碰到第一级限位开关时开始减速,再接触到第二级限位开关时就通过R2输出再实现同步抱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