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显示88888

楼主(2019-10-26):
上电显示88888,请问高手们开关电源哪个元件还有问题,该换的元件都换了

网友A:
500元的东西,你折腾个啥呀!

网友B:
显示8,不一定是电源问题,测下主板供电5V或3.3V如果不低,电源已经没有问题。查MCU工作条件和面板通讯电路。反之,查开关电源。从供电不足上着手。另外该小型机,如果起步价二百块,材料成本10块以内,小时级修机,也还是可以折腾一番的。

网友C:
光看到要拆那么多脚,头都大了!光脚拆下就的个吧小时!

网友D:
你这是三晶神机吗?我最近刚修一台!

网友E:
单管神机质量上乘 值得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看到要拆那么多脚,头都大了!光脚拆下就的个吧小时!
5v供电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三晶神机吗?我最近刚修一台!
我也不知道啥品牌,没查到

网友F:
我修的跟这一样基本都是炸一相两个IGBT,驱动板底座是润扬的,主板和显示面板是金田的一天修了10台

网友G:
面板问题

网友H:
回复 网友D:
为何成为神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