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循环怎么利用?

楼主(2019-10-26):
如果以上的程序有140组能不能用FOR循环完成?

网友A:
应该能吧...

楼主:
自己搞定了代码如下:

#i := 1;

FOR #i := 1 TO 139

DO

   IF
       "WarinT_1".AlarmT[#i].Q = TRUE
   THEN
       "WarinT_1".AlarmB[#i] := TRUE
   // Statement section IF
   ;

END_IF;

IF
   "WarinT_1".AlarmT[#i].Q =FALSE AND
   "WarinT_1".AlarmB[#i] =TRUE AND
   #"First Scan" =TRUE
THEN
   "WarinT_1".AlarmB[#i] := FALSE
   // Statement section IF

   ;

END_IF;

IF
   "WarinT_1".AlarmT[#i].Q = FALSE AND
   "WarinT_1".AlarmB[#i] = TRUE AND
   #Reset = TRUE
THEN
   "WarinT_1".AlarmB[#i] := FALSE
   // Statement section IF
   ;

END_IF;

   // Statement section FOR

   ;

END_FOR;

网友A:
"WarinT_1".AlarmB[#i] := "WarinT_1".AlarmT[#i].Q OR ("WarinT_1".AlarmB[#i] AND (not #"First Scan")  and (NOT #Reset));
可以不?

网友A:
另外,你的逻辑对不对?
B=T or (B~F~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