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听听大家的建议

楼主(2019-10-26):
一台加热器。没有相关技术参数。电流40安(工作电流)。目前厂家配线4平方。今日我检查发现,很多线已经过热烧断,我想使用10平方。可否?

网友A:
有何不可。完全可以。

网友B:
4mm的确实小了!

网友C:
6平方就可以了

网友D:
光考虑载流量,没有考虑环境温度系数,

网友D:
查表,一般载流量是环境温度25度的安全载流量!

网友E:
10m2不错,那个环境还是选的大些吧。

网友F:
国标六平方的高温线合适……加热管端子上用普通线容易发热氧化……

网友G:
厂家的线也是有点细了。省钱

网友H:
我们30A的加热电流,柜子里都是6平方的。

网友I:
尽量选大点。你这个环境挺恶劣。

楼主:
小企业。肯定不标准。现场线都没穿管。

网友J:
这个厂家也厉害!
40A电流配4平方的线都敢卖!
按照电流的话就是10平方的线才可以!

网友K:
40A电流,6-10方的多股铜线都可以。如果电缆线附近环境温度高,可以给电缆线穿耐高温的黄腊管或者磁等绝缘套管。

网友L:
如果是4平线肯定是细了,但从图片来看似乎不是线细的原因,既然是加热至少底盘要隔温处理,你的接线端出现绝缘烧坏,而外面却没坏,说明是加热元件烘烤所致,建议加隔温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K:
40A电流,6-10方的多股铜线都可以。如果电缆线附近环境温度高,可以给电缆线穿耐高温的黄腊管或者磁等绝缘套管。
你的建议很好。

网友M:
这氧化,不是铜线吧?像是铝的氧化

网友N:
恐怕不是线径问题,这线不像是高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N:

恐怕不是线径问题,这线不像是高温线
不是高温线。普通单股铜线。

网友K:
回复 楼主:
我们的电阻器接线都把铜排穿黄腊腊管。实现绝缘的目的。

网友O:
不是线径小的问题,是线老化太厉害了,换特殊电线吧,耐高温防腐蚀的线材吧

网友P:
4平方40安,有点偷工减料了

网友Q:
4或6平方的高温电线是常见的规格,10或16的就比较少见了,6平方的两条并接吧,普通电线接到高温地方,接头地方肯定会发生腐蚀的状况,主要的外皮材料造成

网友R:
环境,温度和湿度,都影响电缆寿命,况且4平方的线载流量也小了

网友S(2020-07-18):
星接每相十几安四平方线已足够 厂家给出的线径不用怀疑  主要是要经常检修一下 纯阻性加热的接线普遍容易出现上述现象。

网友T:
高温烧坏的吗丶?我们以前出现好多次这样情况,高温线一两个月就坏了。后来给他们技改了,把接线端隔温了,就再也没出现过烧线了。那机台温度是22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