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6):
如果要从总控制室分很多路电话线和电视线到各个房间,是要用什么设备来分?如果电话线或电视线先进入到每层楼,然后从每层楼再分配到各个房间,有相应中转的设备吗?网线我就知道用交换机,电话和电视就搞不清用什么来连接?

网友A(2020-02-01):
应当有分接箱或相应的装置,或者可参考已有的设置、询问商家等。

网友B:
电视线你要先确定用网络电视还是广电电视,这两个区别很大的……电话线肯定要用到程控交换机……

网友C:
电话也有个交换机。电视 网络电视网线和无线都可,设置就可以,模拟的要有信号放大器和分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