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6):
如果遇到施耐德TM258或者LMC058使用USB无法联机的情况,且操作系统是windows10 专业版 1803版本的,请按如下方法来解决该问题:
1、 在电脑开始菜单中找到“SoMachine Configuration Manger”在左侧“自定义版本”中取消掉TM258和LCM058前面的钩,卸载掉这两个PLC

2、 在控制面板-卸载程序中,卸载掉“PLCUsb Drive X64”,然后重启电脑

3、 安装下面链接里的驱动程序,安装完驱动之后要重新把第一步中去掉的258 058勾选上..
https://schneider-electric.app.box.com/s/f97wqbj2v6cqdmuwo63r5wm04ohm4kto
4、 重启电脑后,打开SoMachine就可以正常使用USB联机了

此分享来自400 魏工

网友A:
如果上面box链接下载不了的话,这个百度盘的链接也是可以的。
https://pan.baidu.com/s/1bmr4Z-p9tDJhoqjvScyC6Q
提取码: akcf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觉咱俩是不是去了同一波培训?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有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在武汉培训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在沈阳培训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哥们.你到底是谁??15~18号在办事处?

网友B:
usb驱动更新了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就是重新安装一下

网友C(2020-03-10):
取消掉TM258和LCM058前面的钩,卸载掉这两个PLC
------------------------------------------------------
首先不管这个方法行不行。这两个PLC如果被卸载掉,还怎么打开使用TM258或LCM058的项目?

希望写这类帖子应该要严谨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哥..能把帖子看完整了再说吗?先卸载.然后再安装一个驱动 .你光看到了卸载.没看见安装?
这个方法是400工程师给的可行方案啊...

网友C:
我知道你后面安装驱动,你是卸载原来的“PLCUsb Drive X64”,然后再安装新的驱动。
请问被勾选掉的TM258和LMC058两个PLC还能回来吗?还是需要再重新安装回去?或是你新安装的驱动里面包含这两款PLC?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需要把第一步去掉的258 058再选择上..
你说的对..
我没有实践过..
是我的失误了
多谢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