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鼓风机有用过的吗

楼主(2019-10-27):
直流的 5条线
15v电源正负 PWM M+ M-
没有什么资料
用plc怎么接线 控制。

网友A:
电机大,风扇小。只带风扇吗?

网友B:
没见过
看看机身上的参数或者铭牌型号在网上找答案吧!

网友C:
风叶的那部分是散热风机,不是鼓风机,看不到你的机器的下面部分,这小风机也搞个调速,不知设计初衷

网友D:
个人猜为无刷电机。一般外接口有调速(PWM或模拟量),正反转,刹车,使能。

网友E:
直流无刷电机?那控制可不是通常的那种,要专门的驱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直流无刷电机?那控制可不是通常的那种,要专门的驱动。
有接口
15v电源正负 PWM M+ M-
驱动就是有了,红色PCB看不到那面应贴有元件。
不然的话,接口就是WVU,HaHbHc,5V,0V之类。

网友F:
这种属于专用配套电机,一般都是厂家定做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D:
那样的话,可以试试呗。加电源,然后给一个PWM信号。但你知道PWM的频率是多少吗?试着给一个频率的PWM,100Hz的,看看它是运行的吗?另外,还要量一下它的输入电阻,算算输入阻抗与信号的驱动能力之间的关系,做好阻抗匹配。

楼主:
大致搞明白了
电源220的
带反馈的
PWM是反馈信号

网友G:
第一次见到,电源两根线,反馈三根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一次见到,电源两根线,反馈三根线吗
电源两条线 220v的
反馈三条线 15v电源 一个反馈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