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士fc301变频器上电报故障21

楼主(2019-10-27):
故障内容如标题,上电就报21,经查说是叁数错误
重新从好的上面拷贝过,故障一样
望各位大佬指点下,先谢过

楼主:
谢谢,但叁数重新拷贝过

网友A:
恢复出厂值不行,cpu板有问题。

网友B:
你看下9-16参数和出厂值有什么区别,改成出厂值就行

网友C:
把选件卡拔了上电看下

网友D:
没碰到过,参数上传到面板备份,初始化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试过,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E:
初始化也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试过,还是一样

楼主:
在朋友那找了块旧的主板(不确定是不是好的,)换上去,故障一样,
现在都迷糊了,还好别人不急,这几天有点忙,
到时空点了再修, 如果修好了再告诉兄弟们具体故障在那

楼主(2019-12-04):
变频器已修好,最终还是买了块主板,换了后就OK了
谢谢前面几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