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7):
前几天在公司调试设备,遇到特别奇葩的问题。

首先,配电柜是由某知名集成商装配。

其次,外部线由本公司的装配人员完成。

通电后,运行良好,我为PLC刷固件,上传程序,设置变频器参数。

设备手动测试过程中遇到传感器不量情况,plc模块相应点位不良,程序内点位不通。 怀疑接错线,查线后接线无异常,但无论如何都无法传输信号。怀疑传感器坏,更换后出现同样问题。
将好用传感器信号线与此传感器信号线互换,信号正常,说明PLC点位没问题,有问题的传感器仍然无法传输信号。

随即检查传感器的0V、24V电源是否正常,经检测端子排的0V、24V电源都正常。

装配人员在改线准备测试时,多个传感器瞬间失电。测量端子排0V、24V均正常。

各位看官,看到此你们对故障的诊断是什么?

网友A:
这种问题还是在现场才有发言权,但靠这点信息很难判断。
上次我们的设备与系统集成商PLC柜靠干触点连接出现问题,到现场测试才发现,2根与PLC柜连接的8芯电缆好几路都断路或短路,工程公司敷设电缆时搞出的问题。还有一个客户DP总线4个站,时不时就出现通讯问题,用了5年才发现真正的问题,DP电缆敷设时搞出的问题。

网友B:
搞个问题还要卖关子,如楼上所说,不在现场很难判断。无语?

网友C:
图片就能看出问题的所在。那是很厉害的。

网友D:
目前处于调试阶段,很多线在外面。根本看不来毛病。要不等你调试结束后 ,柜子整理后看看有啥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个问题还要卖关子,如楼上所说,不在现场很难判断。无语?
连个自己的基本判断都没有,一看就经验缺失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前处于调试阶段,很多线在外面。根本看不来毛病。要不等你调试结束后 ,柜子整理后看看有啥毛病
我们调试是很快的,今天设备已发货。
不是线整理不整理的问题,我们电缆敷设也有自己的要求。而是接线的人着急没按公司规范要求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片就能看出问题的所在。那是很厉害的。
图片不是给你看处理问题的,问题描述都在文字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还是在现场才有发言权,但靠这点信息很难判断。
上次我们的设备与系统集成商PLC柜靠干触点连接出现问题,到现场测试才发现,2根与PLC柜连接的8芯电缆好几路都断路或短路,工程公司敷设电缆时搞出的问题。还有一个客户DP总线4个站,时不时就出现通讯问题,用了5年才发现真正的问题,DP电缆敷设时搞出的问题。
其一,在现场也很难判断问题,很让人无语的错误。这个问题主要靠的是多年的电工经验判别

其二,检查了所有电缆均正常,我们接完线是要用绝缘测试仪做测试的,每一项数据都要做记录。

有的问题,很简单,但往往是想不到的。通过这也能看出大家的水平能力。有很多问题是不会给你时间去现场处理的。

网友E:
多个传感器同时失电,可能是需要焊接或压接的传感器电源线没处理好。太多传感器线共同压到一个点也有可能。

网友F:
既然准备发货了,问题出在哪里?
看文章描述,感觉很诡异

楼主:
没人说到点上,自己上答案吧。

1.传感器信号传输问题
系知名集成商压接针型端子没有压到头,导致虚接导致

2.多个传感器同时失电问题
系端子排短接排虚接导致,稍有晃动导致,

这故障正常检测真心查不出

网友F:
这意思都是配电柜集成商的问题喽,这锅甩的没技术含量
发点照片还打马
什么样的压接针型端子让我们见识一下,据说这种端子是最可靠的,虚接是没有的现象----厂家宣传语

网友G:
PLC柜不懂不想参与  不论是柜还是箱子首先想到的是要充分考虑用户的使用方便,如接线负载维护散热元件更换等,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发帖只是给自己备忘,您就当做没看见呗

网友F:
哈哈 只当皇帝上场

网友H:
传感器瞬间失电,检查电源,电线,并接点,瞬间出问题的,你测量电源肯定是正常的,最大怀疑的地方在于并接点,多线压接地方,已经有比较明显的故障范围了,检查处理不难

网友I:
应该是电源问题吧,是不是两个电源直接正负极接错了,接到两个电源去了。

网友J:
电压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压不够?
虚接导致的

网友K:
还是要细心,新设备,不通不行就换传感器,一拆一装的,容易发现,瞬间掉电,短路保护,接触不良,电缆问题挨个查,找共同处,新设备好查些。。。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参加工作5年左右吧?

网友L(2020-02-26):
这个问题先想到是否接错线,再查是否有虚接点或者端子排跨界器安装不良导致的接触问题,最后再怀疑物料,标准件一般不会说送电就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