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7):
有一个小项目,需要两台西门子smart200和一台昆仑同态触摸屏联网进行控制,不知道怎么弄,有大神给指点一下

网友A:
楼主,你好。可以参考一下MCGS的帮助手册。安装驱动200smart的以太网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可以参考一下MCGS的帮助手册。安装驱动200smart的以太网驱动
一台屏和200通讯没问题,就是两台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A:
回复 楼主:
需要在MCGS添加两个设备就可以了,

网友B:
加路由器进行IP分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需要在MCGS添加两个设备就可以了,
对的,楼主可以试下

网友D:
加交换机,3个设备ip地址同一网段即可,并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