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7):
台达PLC与温度巡检仪进行MODBUS-RTU通讯,读取温度当温度低于25.5度的时候是正常的,高于25.5度显示就不正常了怎么回事,也就是超过了255的数值高位与低位显示就跟巡检仪对不上了。

楼主:
请大神帮忙解答,D34是读取的温度值,当这个值=<255的时候是正常的,超过了255的值就不正常了

网友A:
应该是通讯设置里面数据位的问题,255换成二进制是1111 1111  8位,加一个就成9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置M1161为OFF是16位,M1161为ON是8位,M1161不管是什么状态,都是一样的效果,数值只能读到,255,当成了256就不正常了,高位D33就变成了1,低位D34就成了0,所以是256,换成二进制就是0000 0001 0000 0000 ,255以下就是以十进制表示,为什么到了256就变成了二进制表示了,难道还需要转换吗

网友A:
把温度巡检仪说明书里面的通讯部分传上来看看

网友B(2020-01-01):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ES2 D1075超过255就不正常了,请问有谁能帮忙吗?读取对象是80 81两个寄存器,

网友C(2020-05-31):
回复 楼主:
你好,问题解决没有,应该是存储器高位和低位问题,怎样解决目前我也需要答案

网友D(2021-07-12):
你好版主,请问你这个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E(2022-05-04):
工友们好   你们选择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怎么解决的?我现在页刚遇到

楼主(2023-10-08):
已经解决,超过255就进位了,低位*256在加高位就对了。

网友F:
台达的485通讯很垃圾的,一点都不好用,多个仪表通讯更麻烦

网友G(2023-11-16):
回复 楼主:
这个我试过就是报文的问题,接收的报文地址你应该没有搞对,你应该是的是RS报文方式读取的,你多看看接收的地址,把他转换一下。

网友G:
回复 网友F:
我觉得还好啊,台达不用记那么多指令,对我一个新手而言比较合适。其他牌子要记指令,特别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