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7):
今天一同事,他想把一台车床控制器参数读出来并记录。由于没有详细读说明书,其中一个菜单是恢复工厂设置,他直接按确认键。设备下午使用时无法启机。

现在还没弄好呢。
一些现场参数需要结合设备实际情况调整

网友A:
这个不小心还真造成不小的损失!

网友B:
我过去的公司发生这种情况要按照工作事故处理,按照比例赔偿公司经济损失,主管领导也要承担。

网友C:
变频器配置要留记录,恢复起来快些,想法是好的,没做好。

网友D:
不小心连发2次类似信息

网友E:
这个操作有点冒失了……数控系统,伺服电机驱动器如果不知道设置参数,一恢复出厂或者换新的,搞起来还真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小心连发2次类似信息
我刚发完,就显示主题帖子被删除。我以为有不合适语言,所以删除了后半部分,重新发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配置要留记录,恢复起来快些,想法是好的,没做好。
他就是想备份参数(想读出来记录参数)。没想到按键错误,恢复工厂设置了。一晚上了,还没好呢。现在一些比例系数,输出值等需要根据设备运行情况进行调整。

网友F:
应该是两条,第一,不识字(一般的都是e文提示);第二,不看说明书,以为看图说话,无师自通的呢。工控设备,无师自通的几乎没。

网友G:
先把你的机器的操作手册和调试手册找出来参考一下吧,数控车数据还不算很多

网友H:
1,手册,预先大楷了解,

2,点确认的时候仔细看,不懂E文请翻译(软件拍照直接翻译,可以看个大楷)
3,技能水平达不到就不好搞。

瞎几儿整最麻烦了,像这种恢复默认值的,没备份配置文件,参数设置的,搞起来要吐血,如果不懂工艺操作的真的很难。

网友I:
我们公司也有一个,弄得不能生产。
不过我先有备份。

网友J:
这种人祸好像也很难避免。记得有个大的网络公司,可能是BAT之一吧,也是一个工程师误操作,导致了云服务器的瘫痪。

网友K:
这个就是反映了维护人员的技术素质,不过公司应该不会把他宰了

网友L:
所以说搞我们这一行的,事事要小心。或则有可能给公司带来损失,给自己带来麻烦。

网友M:
以后得小心了

网友N:
现场参数调整好后,厂家不给数据吗

楼主:
厂家应该没给。我们这很多设备参数都是自己去读,厂家没有给。
这个设备目前有点眉目了,可以勉强生产了。
但是现在还处于磨合阶段,不敢全速进行运转。

网友O:
能恢复,可设定的还好些,没有备份,自己又搞不定的,那确实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