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7):
请问昆仑通泰epc屏和tpc屏的区别?

网友A:
EPC好像指的是触摸屏上的触摸板

网友B:
只知道昆仑通泰TPC屏, 没听说过有昆仑通泰EPC屏.

网友C:
两个软件好像不一样。

网友D:
根据yxbk版主截图得知,TPC者,昆仑通态屏之型号也,EPC乃配件也。

楼主:
见过以后拍的照片。

网友D:
从官网和软件上均未看到e打头的触屏。怀疑是早期或者盗版。楼主可以致电昆仑通态客服问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从官网和软件上均未看到e打头的触屏。怀疑是早期或者盗版。楼主可以致电昆仑通态客服问问。
MCGS的客服打过几次,服务还是可以的

网友F:
从MCGS官网下载的软件,你编程的时候选的是哪个型号?

至于标签,你想要什么型号就给你打什么型号,管理是相当的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