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8):
大伙好:
   最近在做三菱Q03UDV内置以太网通讯的东西用的是socket。使用标签的方式编程,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偶尔会出现通讯失败,然后就再也无法建立连接了。我是做成了一个块,然后调用了7、8次。我手动拔掉网线然后再插上是可以使用的。但是有时候会出现连接失败然后再也连接不上的情况,重启PLC又好了。
   我连接的对象告诉我可能是建立的连接数过多(对方只能同时建立5个连接)。但是我只有一台PLC,并且是同一个端口连接的,会出现连接数过多的情况吗?而且每次通讯中断后我都有一个断开连接的过程。而且通讯失败以后我直接用我的电脑和PLC直连,用同样的IP和端口,使用一个网络调试助手,依然无法再次建立连接。
   各位有遇到类似的情况吗?求解

网友A:
有部分客户端连接断开会发现SD1282.X还ON着,重连就失败。目前我这边有部分软件连接出现过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我只是用到了SD1282和SD1284.没有用到SD1283。而且我确定SD1282.x和SD1284.x已经OFF了。我是先执行Close以后再执行Open.执行Close以后SD1282和SD1284都已经OFF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而且对方说连接数可能大于5个,我想请教一下PLC同一个端口通讯会造成建立多个连接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多连接没问题,我这边PLC内置以太网基本都是10路MC+3-4路套接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内置以太网可以建立16路连接这个我明白,我也是这么用的。我的意思是同一路会造成多个连接吗?比如对方误认为PLC的其中一路和其同时建立了多个连接?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会呀,一路就是一个链接,多客户端同时同端口链接只有一个能连上。

网友B:
可能没有完全断开,试一下SD1276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
谢谢答复
对SD1276有点疑问,请教一下
1.SD1276.x PLC会因为某些原因自己置位呢?比如多次连接失败。因为说明上有怎么一条"使用远程口令时,出现多次解锁处理异常的连接将视为受到攻击,并在想临时禁止访问时进行使用"
2.SD1276.x置位以后多久复位比较合适呢?

网友B:
个人猜测而已,具体还是得看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看到了,延时时间已经更改为15秒。

网友C:
这个多连接出现掉线我也遇到,不过是FX5U跟1200连接,那个是1200那一方与耦合器出现掉线

网友D:
换个思路也许就好了:
1、应用场景没描述,具体什么应用不清楚
2、对于PLC而言顺序很重要
3、连接过多?换句话说你和对方都在说,谁听谁的?

网友E(2024-09-04):
你好 楼主,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发现也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