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理念问题

楼主(2019-10-28):
设备上有一滑动平台,普通螺杆+直线导轨传动,普通电机驱动(带单圈绝对值编码器),前些天出现超程造成撞机,导轨上的滑块珠子都掉出来了。机械跟电气就开始扯皮了,机械说电气这边保护没做好,热保护选型不对、没做软限位等等。电气说机械没做缓冲垫,电机选型过大等等。大家说说,设计一台机器的设计理念是什么?是机械为主电气为辅呢还是平分秋色各行其事呢?我们现在的情况就是机械只设计他的,你得精确到一个接线盒、一个出线孔的位置都要跟他讲,要不然他都不设计

网友A:
这是公司的管理问题。不管机械为主还是电气为主。都是要解决问题,而不是产生问题。

网友B:
本应是互相商量互补的事,非要分的很清楚,不出问题才怪。老总各打五十大板了事。

网友C:
哈哈 又是机 电合作问题,公司显然没有项目经理

就文字内容看,机械说的沾边,电气说的太水

网友D:
小事情也拿来扯皮,显然是公司小,并且没得啥管理的;还有就是项目周期也不紧张,

网友E:
极限限位没有做好,铁定是电气问题啊

网友F:
这怎么说呢,类似设备都有软限位,开关限位加机械硬限位,软限位用编码器这类做行程限定,如果软限位失灵,开关限位做第二限位,如果开关也失灵,那就要机械硬限位起作用了,机械限位是最后一道防线,即使电机堵转也不应该使机械限位失效而发生更大的事故。

网友G:
电气的责任大,说没缓冲垫还算有点道理,说电机大说不过去。

网友H:
电气设计的责任,如果电控设计安全没做好,就算有机械缓冲也会有机械损伤

网友I:
估计太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