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触摸屏,在输入框中输入不同数字显示不同文本,怎么做?

楼主(2019-10-28):
图中有个输入框,在框中输入不同的数字会显示不同的文本出来,请问这是怎样做到的?我打开触摸屏的程序双击那个文本属性也是能看到普通的更改颜色或者编辑之类的简单属性。。请教一下

网友A:
类似西门子的文本列表。。。

网友B:
用输入框的标签控制文本显示就可以了啊,或者,也许是输入框的值写入PLC,从PLC读了一个反馈,来显示文字。。。

网友C:
输入款标签控制?

网友D:
经常用2楼的做法.
做2个文本,放在一起.
0,1控制显示还是不显示.
---
其它看文本有没有文字动态.

楼主:
已经找到怎样做了,多谢各位,,是通过文本属性的动画制作选择显示或者隐藏这样,跟上几楼上述的一样,多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