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8):
现场遇到一个电表,说是645的协议,西门子的技术说是不行的。

网友A:
可以走西门子PLC的自由口协议,不知道可以否,说西门子PLC自由口通讯比较灵活运用,我没有用过自由口

网友B:
dlt645电力推荐开发的电表通讯协议.
实在不行买个转换网关.
除了考虑网关都是乱七八糟的非正规厂商开发的问题可能不稳定外.
现在plc通讯我都倾向于用网关.两个原因:
1.用原生plc通讯口编程不够人工费.再说编程也有好坏,说不定也不稳定.
2.原生plc通讯协议网卡/模块往往非常贵.一块网卡都快上万元.而网关可能很便宜.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前辈的指点,我去看看网关。之前还未接触过。
自由口通讯应该是不行了的,那个口子需要和触摸屏通讯的。
主要站点太多了,有18个站,每个站的距离都比较远,

楼主:
回复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还需要实践调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