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8):
各位大师,请教一下,图中的工艺在PLC中该怎么编写,层数可以选择开通与不开通,时间可以调整分秒,气体选择自增自减(可以设定多少秒增一个气体或者减一个气体),主页面转架上方的层数可以在工艺运行时实现跳层(比方运行到6层工艺,可以调整返回任何一层,也可以调整前进任何一层),主页面转架上方的时间,是当前层数时间的倒计时,在工艺运行时可以调整时间,加长或者减少,但是不会影响到原工艺的设定(比如工艺设定第一层是5分钟,在运行工艺时,可以调整时间的分秒,等运行第二层时候,在设定工艺里还是5分钟,不会影响下次运行工艺的时间),问题有点多,哪位师傅可以耐心的解答一下吗?不胜感激

楼主:
有没有哪位大师是真空镀膜行业的,磁控溅射,能否指点指点。

网友A:
曾经帮人看过一次,记得要抽真空,有真空度要求。

罗茨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曾经帮人看过一次,记得要抽真空,有真空度要求。

罗茨泵?
嗯是的,来罗茨泵有真空度要求,开精抽阀也有真空度要求,互锁的

网友C:
罗茨泵效率高,一级泵真空度不高,真空度要高要考虑两级组合,两级泵要考虑开机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罗茨泵效率高,一级泵真空度不高,真空度要高要考虑两级组合,两级泵要考虑开机顺序
顺序控制,现在难在工艺部分,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D:
按工艺过程编制
“主页面转架上方的层数可以在工艺运行时实现跳层(比方运行到6层工艺,可以调整返回任何一层,也可以调整前进任何一层)”
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帮助调试过2家产品,都是“进段”操作,你说的层可能就是“段”,我开始称之为“步”,说白了就是第一步完成什么,时间到了或条件满足,做第二步工作......所有这些“步/段”指令都是上级工控机发出,如果你没有使用上位机,那就在PLC里建个数据库,将工艺数据存在这个库里,按工艺步骤调用。
可能是那个“跳层”难住了你,把那个层的数据放到第7层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工艺过程编制
“主页面转架上方的层数可以在工艺运行时实现跳层(比方运行到6层工艺,可以调整返回任何一层,也可以调整前进任何一层)”
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帮助调试过2家产品,都是“进段”操作,你说的层可能就是“段”,我开始称之为“步”,说白了就是第一步完成什么,时间到了或条件满足,做第二步工作......所有这些“步/段”指令都是上级工控机发出,如果你没有使用上位机,那就在PLC里建个数据库,将工艺数据存在这个库里,按工艺步骤调用。
可能是那个“跳层”难住了你,把那个层的数据放到第7层就是了。
有的是上位机用组态软件,直接用的配方。有的是PLC程序做的,需要几号工艺就调用。根据你的思路,我试试。万分感谢。

楼主:
“主页面转架上方的层数可以在工艺运行时实现跳层(比方运行到6层工艺,可以调整返回任何一层,也可以调整前进任何一层)”
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样做的目的是,比如我第一次生产时设备出现故障,处理完之后,前面第一次货品已经做过了前面层数,需要减少时间或者跳层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页面转架上方的层数可以在工艺运行时实现跳层(比方运行到6层工艺,可以调整返回任何一层,也可以调整前进任何一层)”
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样做的目的是,比如我第一次生产时设备出现故障,处理完之后,前面第一次货品已经做过了前面层数,需要减少时间或者跳层
遇到这种情况,大体有三种情况
1种是不破坏真空环境,外部故障,急停后继续就是了。
另一种是要开炉,要重新抽真空,再从需要的“层”继续,即临时修改菜单,他们是先删除先前几层工艺再抽真空工作。
第三种,产品直接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页面转架上方的层数可以在工艺运行时实现跳层(比方运行到6层工艺,可以调整返回任何一层,也可以调整前进任何一层)”
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样做的目的是,比如我第一次生产时设备出现故障,处理完之后,前面第一次货品已经做过了前面层数,需要减少时间或者跳层
遇到这种情况,大体有三种情况
1种是不破坏真空环境,外部故障,急停后继续就是了。
另一种是要开炉,要重新抽真空,再从需要的“层”继续,即临时修改菜单,他们是先删除先前几层工艺再抽真空工作。
第三种,产品直接报废
生产的突发事件要具体对待,尽量减少产品报废

网友D:
回复 楼主:
要看什么产品,比如眼镜,普通人的眼镜,飞行员的眼镜,宇航员的眼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