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8):
    拉力传感器又可以叫做电阻应变式传感器,就是属于称重传感器系列,也是一种可以把物理信号转变成为可以测量的电信号输出的装置,它使用了两个拉力传递部分传力,就在其结构中含有力敏器件和两个拉力传递部分,在力敏器件中含有压电片、压电片垫片,后者含有基板部分和边缘传力部分-

     简介

  拉力传感器也可以叫做电阻应变式传感器,隶属于称重传感器系列,也是一种将物理信号转变为可测量的电信号输出的装置,它使用两个拉力传递部分传力,就在其结构中含有力敏器件和两个拉力传递部分,在力敏器件中含有压电片、压电片垫片,后者含有基板部分和边缘传力部分,其特征是使两个拉力传递部分的两端分别固定在一起,用两端之间的横向作用面将力敏器件夹紧,压电片垫片在一侧压在压电片的中心区域,基板部分位于压电片另一侧与边缘传力部分之间并紧贴压电片,其用途之一是制成钩秤以取代杆枰。实际工作环境对于正确选用拉力传感器至关重要,它不仅关系到拉力传感器能否正常工作以及它的安全和使用寿命,甚至整个衡器的可靠性和安全性。拉力传感器基于这样一个原理:弹性体(弹性元件,敏感梁)在外力作用下产生弹性变形,使粘贴在他表面的电阻应变片(转换元件)也随同产生变形,电阻应变片变形后,它的阻值将发生变化(增大或减小),再经相应的测量电路把这一电阻变化转换为电信号(电压或电流),从而完成了将外力变换为电信号的过程。

  考虑到使用地点的策略加速度以及空气浮力对转换的影响,拉力传感器的性能指标主要包括有线性误差、滞后误差、重复性误差、蠕变、零点温度特性与灵敏度温度特性等。

  拉力传感器的优点是精度高,测量范围广,寿命长,结构简单,频响特性好,能在恶劣条件下工作,方便实现小型化、整体化和品种多样化等。它的缺点是对于大应变有较大的非线性、输出信号较弱,但可采取一定的补偿措施。所以它广泛应用于自动测试和控制技术中。

     拉力传感器

     原理

  拉力传感器基于就是这样一个原理:弹性体(弹性元件,敏感梁)在外力作用下产生弹性变形,使粘贴在他表面的电阻应变片(转换元件)也是随同产生变形,电阻应变片变形后,它的阻值将发生变化(增大或减小),再经相应的测量电路把这一电阻变化转换为电信号(电压或电流),从而完成了将外力变换为电信号的过程。

  考虑到使用地点的策略加速度与空气浮力对转换的影响,拉力传感器的性能指标主要包括有线性误差、滞后误差、重复性误差、蠕变、零点温度特性和灵敏度温度特性等。

  拉力传感器的优点是精度高,测量范围广,寿命长,结构简单,频响特性好,能在恶劣条件下工作,方便于实现小型化、整体化以及品种多样化等。它的缺点是对于大应变有较大的非线性、输出信号较弱,但可采取一定的补偿措施。所以它广泛应用于自动测试和控制技术中。

     详细参数

  额定载荷 5,10,20,30,100,200,300,500kg, 1,2,3,5,10,15,20t

  精度等级 C2

  绝缘电阻(MΩ) ≥5000(100VDC)

  综合误差(%F.S) 0.03

  激励电压(V) 9~12 (DC)

  灵敏度(mV/V) 2.0±0.02

  温度补偿范围(℃) -10 ~ +40

  非线性(%F.S) 0.03

  使用温度范围(℃) -35 ~ +65

  滞后(%F.S) 0.03

  零点温度影响(%F.S/10℃) 0.03

  重复性(%F.S) 0.01

  灵敏度温度影响(%F.S/10℃) 0.03

  蠕变(%F.S/30min) 0.02

  安全过载范围(%F.S) 150

  零点输出(%F.S) ±1

  极限过载范围(%F.S) 200

  输入阻抗(Ω) 700±7

  防护等级 IP65

  输出阻抗(Ω) 700±7 电缆线 四芯屏蔽电缆 3m

  接线方法 输入(电源) + : 红色;输入(电源) - : 黑色;输出(信号) + : 绿色;输出(信号) - :白色              拉力传感器的特征

  使用两个拉力传递部分的两端分别固定在一起,干燥箱用两端之间的横向作用面将力敏器件夹紧,压电片垫片在一侧压在压电片的中心区域,基板部分位于压电片另一侧与边缘传力部分之间并紧贴压电片。其用途之一是制成钩秤用来取代杆枰。

     拉力传感器的优缺点

  优点:

  精度高,测量范围广,寿命长,结构简单,频响特性好,可以在恶劣条件下工作,易于实现小型化、整体化和品种多样化等。

  缺点:

  对于大应变有较大的非线性、输出信号较弱,但可采取一定的补偿措施。

网友A:
想问一下压电片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压电片是干什么用的?
那个东东是不是就是应变片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压电片是干什么用的?
那个东东是不是就是应变片啊?
胖版,我就是疑问啊,因为前面说有,后面又没说到它.
压电片和应变片是不同的啊.压电是有压力就有电荷,是自己产电的;而应变是电阻,有压力变形电阻就有变化,是需要加电的.

网友C:
楼上所述的概念很清晰呀。学到了。

现在测试旋转扭矩用的都是应变电阻(贴片式)的传感器。压电式的线性度不如应变式的。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压电片是干什么用的?
那个东东是不是就是应变片啊?
胖版,我就是疑问啊,因为前面说有,后面又没说到它.
压电片和应变片是不同的啊.压电是有压力就有电荷,是自己产电的;而应变是电阻,有压力变形电阻就有变化,是需要加电的.
多谢P版指点,本胖用过的压力传感器都是用的应变片,还没用过压电片呢。这个压电片如果能根据压力产生电压,那不是可以制造永动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压电片是干什么用的?
那个东东是不是就是应变片啊?
胖版,我就是疑问啊,因为前面说有,后面又没说到它.
压电片和应变片是不同的啊.压电是有压力就有电荷,是自己产电的;而应变是电阻,有压力变形电阻就有变化,是需要加电的.
多谢P版指点,本胖用过的压力传感器都是用的应变片,还没用过压电片呢。这个压电片如果能根据压力产生电压,那不是可以制造永动机了?
胖版聪明,不过想多了.压力不做功,产生电压,但是电压也不做功啊.这种是电荷,没有电流的.压电陶瓷大量用在蜂鸣器打火机.仪表方面压力(液位)变送器有用压电做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哈哈,谢谢P版。

网友D(2020-03-08):
我问下,拉力传感器的输出端可以直接并联到另一路数据采集芯片上吗?传感器的信号会衰减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