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8):
请教各位大神,现有带HART协议的压力传感器,如果用模拟量读取的话,需要考虑到模拟量模块精度的问题,但如果走通讯读取的话,是不是不用考虑精度问题?

以上,谢谢!

网友A:
只是不考虑传输接收的精度,你传感器本身也是有精度的;

网友B:
模拟量有个分辨率的问题,比如压力范围是0-20000,模拟量的分辨率是0-4000,那么plc里面一个数就相当于5个压力值。
通讯没有这个问题,但通讯的刷新速度没有模拟量快。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传感器本身精度是OK的,只是用模拟量读取时,误差会随着时间变化而增大,所以现在考虑走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走通讯,大概多长时间会刷新一次?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走通讯,大概多长时间会刷新一次?谢谢。

如果是一台的话0.3秒的样子,PLC是FX2N。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
我还是请教一下,FX5U的PLC怎么与带HART协议的变送器通讯?中间需要加什么模块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
我还是请教一下,FX5U的PLC怎么与带HART协议的变送器通讯?中间需要加什么模块吗?

HART协议,第一次听说,不知道怎样与FX5U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