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8):
接阿城来电,描述说,一家工厂,刚开工生产,好像是生产化肥原料的,两台75kw粉碎机加上其它辅机大约二百千瓦左右电源引自直线距离590米以外拐弯抹角进出配电室共计650多米,电缆双3*185+1*120,铝缆,来电说其中一根电缆缺一相,没用。目前只用一根,一台75kw电机居然成功启动,另一台只要启动第一台就跳闸,其它辅机还没启动,估计是线路长电压衰减胎大了,租用的厂房,不可能换线了,没办法了吧,要给一千块钱出个解决方案,大家看还有办法吗,那根缺相的电缆当3*120用,其他可能是没办法了,

网友A:
是用的万能断路器跳闸了吗,还是接触器什么的跳了按说压降大的话是应该造成这些有欠压保护的脱开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的万能断路器跳闸了吗,还是接触器什么的跳了按说压降大的话是应该造成这些有欠压保护的脱开才对
塑壳开关跳,大概是电压低电流大跳的,具体不详,明天去现场看看,

网友B:
在车间加电容柜,可以稍微提升电压,手动补偿不能自动,加多少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C:
是怎么启动的?直起?软起?变频起?

网友D:
350A的额定电流,500米+都用两根185的铜线,实测压降已经5%~6%了,其中一台改为变频的话或许还可以一试。1000的成本玄乎。
软启动没把握,可以尝试增大初始电压/转矩试试。

网友E:
就地补偿电容,会启动容易些。

网友F:
启动方式?星三角(貌似不可能)?自耦变压器启动?软启动?还是直接启动?
不说启动方式不好支招

网友G:
600多米的铝线,只要算一下就知道压降有多少了,如果那边的供电变压器只是供你一家,考虑一下让供电把变压器电压提高一点,参考以往的设计,粉碎机,破碎机一般是星三角启动,基本很少用变频或软启动的,如果那变压器还供其他地方供电,提高输出电压估计人家就不同意了,那么问题机不好办了

网友H:
1K的预算成本确实太低了一点,现场能不能把电压提上来确实是正事

网友I:
引用 网友H:
1K的预算成本确实太低了一点,现场能不能把电压提上来确实是正事
确实,看看电机是不是660/380的,如果能提高一下电压等级是不是能好不少,不过控制回路又会有其他问题了。
1000的成本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1K的预算成本确实太低了一点,现场能不能把电压提上来确实是正事
只是看一看分析分析原因,提一些维持或整改方案计划类,

楼主:
故障点可能被我找到。
这里原来是一道墙。后来倒了砸在电缆上。

      电缆外皮看不出损坏。但被倒下的大砖墙压着拉的非常紧估计有近千斤拉力判断是电缆内部受伤了,建议从箭头处开始两侧各断八米以上,买根电缆再接上做好预留,即使不是它的原因也不能再用了,

全长近七百米,变压器电压已调至最高,利率罚款占五分之二,最多时一万七千多元,八百KVA的变压器全部感性负载,补偿一百多千乏远远不够,再做一下末端补偿,10*20千乏,
大量厂房闲置,

网友G:
全部感性负载竟敢不装自动补偿,供电局不罚你款都说不过去了

网友J:
把断线的那条线做3*120的用嘛,现场做地线。
负载进行现场分配了!
能找到断点现场处理最好!
无功过大肯定得上补偿装置的!

楼主:
今天再次去了现场,听负责人说第一次哈局的来看过。说是通过仪器检测发现到276米处,c相电缆断了其它正常,
  大约就是箭头所指位置,通过用摇表,万能表仔细测量。感觉好像没断。只是c相和零线对地。零下好几度了。室外电缆已经不能再施工了。我说用一根电缆对付得了。单机电流并不大。实测电流在110--140之间电压在370--390之间,我说做一个160千乏末端补偿,这样利率罚款也没有了。两台75千瓦电机差不多能同时运行,只需4000元,,老板不舍的做,厂房是租的,变压器距车间七百多米,八百变压器,他自己用,每月基础费18000利率罚款16000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