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编程软件咋不能进行梯形图编程?

楼主(2019-10-29):
信捷PLC新手上路,感觉编程软件好别扭,不能进行梯形图编程,有大侠给支招吗?软件是xcppro3.1,已经点了梯形图编程的结果还是命令语句!!!

楼主:
感觉应该是写上了,但是显示不出来,难道是电脑配置太低?

网友A:
很正常的软件。

网友B:
卸掉重装试试

网友C:
LD是语句表吧?
我以前用信捷都是快捷键F~或者菜单里面直接拖下来,不过好久没用了。
还是C语言功能块好用。

网友D:
命令语显示而已,你键入软元件后按回车键就可以了。

楼主:
搞定了,谢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