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9):
请教大家带电情况下能测电阻吗

网友A:
额,这种测量方法有问题

测阻值的时候,用的是万用表的电源,如果电阻本身接电源的话,测量方法肯定是不对的

网友B:
不能。有压降 压根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比如说我想测继p电器有没有吸合,但是
这个吸合信号接的0v

网友A:
继电器是否吸合,不是应该测量常开触点是否导通吗?

建议测试继电器的线圈电压是否正常,再测试将0V与常开触点输出测短接来排除继电器是否吸合的问题。

再者,你可以将0V除去,继电器线圈得电,测量常开触点是否闭合。

但现场情况复杂,如若不能解决问题,还得自己想办法测通断。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可以去补补电工知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比如说我想测继p电器有没有吸合,但是
这个吸合信号接的0v

这样测电压更好呀,如果是测电阻要拆掉触头的一端

网友E:
带电状态,能测电压和电流。然后通过欧姆定律,得到电阻(严格说是阻抗)。

网友F:
看你的操作个人建议复习下基础电路知识。。。别哪天变闪电侠了

网友G:
这个,烧几个万用表你也许不心痛,应该不是你掏钱买的万用表

网友H:
只有电压不存在回路的情况下是可以测量电阻的。

网友I:
带电测量,你只能测量电压的方式,由于你不能保证该回路的连续性,测量也只是测量,不能做参考依据

网友J:
为减少风险,还是按规操作比较好。。。

网友K:
带电测电阻,想干什么,不说损失,安全不?

网友L:
这个,小声地说:如果只是带电,但没有电流,貌似是可以测量的吧。本胖只是稍微想了一下,可能考虑不周啊。本胖觉得万用表测电阻,应该是给个内置的电压,然后测量电流,如果只是单端带电但没有电流,应该是可以的。但如果有电流流过这个电阻,那就不能用万用表、或者不能用万用表的电阻挡了。但用欧姆定律应该可行的。

说个搞笑又倒霉的故事吧:本胖在国义特钢工作的时候,三号高炉开炉了,高炉系统的一号设备就是主风机,有个仪表工,突然勤快了,用万用表去测量轴瓦温度的热电阻的阻值,结果...风机系统的PLC判断瓦温超过了上上限,发出停电机指令,那个14MW的大电机就给断电了...

结果就是高炉所有的风口灌渣,损失惨重啊。那个仪表工被开除了,感觉很委屈,本胖说你快知足吧,近期最好出去躲躲,老板损失了至少80万,别再找人揍你一顿。

网友M:
不可以带电测电阻。带电测电阻,一个是被测电路板会烧起来的,另一个万用表搞不好也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