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9):
在Vijeo Designer中导入Unity的变量表可以使用.STU文件或者是.XVM文件

操作过程:

1.   Vijeo Designer的IO管理器添加一个施耐德的驱动(比如modbusTCPIP)

2.    如果unity工程里的变量地址为%mw%m,还需要在IO管理器的设备设置里的IEC61131语法打勾。

3.    鼠标选中target1下面的variable,然后菜单栏-“变量”――链接变量

4,选择.stu文件或者.xvm文件

5,注意 “从设备新建变量”中符合designer变量定义规则的变量才可以导入

这样就不用一个一个对地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