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9):
   PLC型号如上图,上传程序之前测试了PLC和PC通讯正常,但是下载程序的时候,提示程序错误,PLC无程序~~~~~~~~~~
   问题:以上现象是否为PLC程序有可能加密引起?

网友A:
你到底是程序从电脑下载到PLC内,还是从PLC内读到电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到底是程序从电脑下载到PLC内,还是从PLC内读到电脑上?
从PLC读到电脑上

网友A:
呵呵;程序保护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百度了,也是这么说的,尴尬完了

网友B:
搞破解吧。 论坛可能有人会这个的。我们引进设备都说明,PLC程序不能加密的。

网友C:
信捷的保护还是做得不错的,顺序功能块里面的程序还不支持上传的。

网友D:
好像新版解不了,不要用老破解软件试,程序很容易废了

网友E:
干就完了,熟悉熟悉动作,然后把程序格式化了。
自己重新编写

网友F:
太无良的生产厂家了,压着尾款找设备厂商要,过了质保期还是熟悉工艺,自己编写吧。

网友G:
是,信捷的好像不太容易破解,只有某系列老版本的可以,据说这个不慎不是破解不了,是直接把机器里的程序搞坏,够狠的。。。

网友H:
提示程序不存在是保密下载的……

网友I:
我觉得保护好,有很多人就想吃白食,你要原程序,合同上把价钱出上来咯。

网友J:
如果合同没写程序不允许加密,一般我们程序都是加密的

网友K:
设备程序加密个人也是支持:知识产权
不过如果是设备内部故意使用时间锁之类没良心的人为捣乱(付款完成,无良厂家想维修费)那个就麻烦了

网友L(2019-12-05):
回复 楼主:
这是从PC向PLC下载程序的时候选择了保密下载了,再从PLC向PC上传时就会显示程序不存在。

网友M(2022-03-19):
可以理解密码保护!

网友N(2022-04-19):
看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N:
看不明白
从PLC下载到电脑,程序被加密所以出现这种场景

网友O(2022-08-08):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密码正确还提升程序不存在,表情只能重新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