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家族200smart 1200系列和三菱产品FX5U FX3U 系列进行一次大讨论

楼主(2019-10-29):
前几天看到论坛有一个帖子比较火,在这争论两家品牌的运动控制这一块,我觉得无论在哪家品牌在运作控制都有各的优势
?
西门子家族200smart 今年更新了之后PROFNIET 可以带11个轴 等等,和1200进行IO通讯等等
另外,三菱产品也没有毫不逊色的更新产品 CCLINK IE TSN 也可以带多轴 FX5U
大家可以有什么想法在下面进行回帖,后续整理我将会把这两家的参数性能图片发到网上进行讨论
先是西门子

网友A:
S7-200smart和FX5U不是同一个档次,应该比较S7-1200和FX5U,还有新上市Omron的CP2E也值得一提
我所认为这三款都是小型机里面强调组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200smart这款确实和5U没有法相比,相对来说,用200smart还是很多的,FX3U也是不错,我们这边空调基本上都是200smart,

网友B:
三菱L系列最多能加128轴。。。全部都是走光纤通讯
西门子1200没用过PN通讯,不过想来都差不多
西门子做动作控制的确要用多CPU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这个设备确实吊,相对来说没有一次性带128轴,都是用CAT这个总线走运动控制,或者用轴卡,压根就没有不会考虑用PLC的,还有就是你那个八个伺服轴控制器,如果要是C语言的话有走轴卡或者固高控制卡就可以了,不需要用plc搞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个设备确实吊,相对来说没有一次性带128轴,都是用CAT这个总线走运动控制,或者用轴卡,压根就没有不会考虑用PLC的,还有就是你那个八个伺服轴控制器,如果要是C语言的话有走轴卡或者固高控制卡就可以了,不需要用plc搞定
不过多轴也没用,CPU的内存步数限制死了……如果真要100多轴,还不如搞主站分站互相通讯

网友C:
smart也支持PN了?本胖的知识老化了,还不知道这个,需要充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今年四月份更新2.4版本就可以了,我更新了2.4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下午下载了一个smart的选型手册,是写了支持PN了,但这个PN好像需要编程才能跟1200/1500等联网吧。应该不能用智能IO模式。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是的,也就是说只能做服务器,不能做客户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也就是说只能做服务器,不能做客户机
不是可以get/put吗?这个不是客户端?本胖没看手册,还没弄明白呢。

网友D:
samrt与3u比较的话我感觉是3u经济一些,并且好用的多,除模拟量外,通信的话还是西门子好。但是基本资源的话,简单的顺控和运动程序还是3u好用,还便宜。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头,主要看应用什么行业的情况下去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