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9):
如何通过程序设置电机的扭矩输出方向(正转或反转)

网友A:
这个问题?任何的驱动器,都会有切换转矩方向的功能的。电机反向运行,就是驱动转矩换向。

网友B:
说一下驱动器的具体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ASD-B2-0421
在驱动器上设置我是知道的,我是想通过触摸屏去设置,不知道怎么实现。
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B:
有两个方法
1.驱动器与触摸屏或者PLC通讯
2.通过PLC的输出点接通或断开驱动器上的数字输入点,同时对应的输入点设置如下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宏代码里,{Base_Port}1@SERVO-XXX应该是指控制器里的内存地址吧
在控制器的技术手册上查到P1-01(通讯地址0102H 0103H)
我怎么把这个通讯地址对应到宏代码里?
另外这个参数设置后,是不是必须关机再开机才有效?
第一次接触工控开发,请多指教

网友B:
从下图来看是关机再开机才有效的。设置应该不用宏指令吧,直接往地址里面写数据就可以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我就是不知道这么想这个内存地址写值(手册上查到他的通讯地址是0102H 0103H)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理解是按照技术手册(百位是1,代表反转)
可以在宏里写一条语句,执行完这条语句,控制器在开机,就能实现电机反转。
{Base_Port}1@SERVO-XXX =102

问题是XXX具体的是指是多少,我不知道怎么转换,
手册上查到他的通讯地址是0102H 0103H。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就是不知道这么想这个内存地址写值(手册上查到他的通讯地址是0102H 0103H)

模式设03,方向设1,那么就是103,这是16进制转成十进制259,然后在0102H这个地址里面输入259.
这是我的个人理解,没试过的,不知对不对,你可以试一下,你也可以打一下台达的技术支持电话问问。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宏里面执行下面的语句,
({Base_Port}1@SERVO-0112) = 50
电机转速就能调整到50转,

0112应该是转速对应内存地址,我在技术手册上没找到转速的地址
技术手册上旋转方向的通讯地址是0102H,那么转换到程序里应该是什么地址呢?

楼主:
原来是这样呀,万分感谢。新新手,什么读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