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智能调光中的蓝牙wifi转0-10V的一般通过什么技术来实现?这个方案的竞争力如何?

楼主(2019-10-29):
请问大家智能调光中的蓝牙wifi转0-10V的一般通过什么技术来实现?
我这里有这样一个方案,不知道竞争力如何?供大家参考

网友A:
不知道你是不是做广告?做的是哪个的广告?我只是觉得,有pwm为什么还要再转0-10V?只是一个电平转换?为什么不直接运放呢?难道就是起个运放作用?电源12V谁来提供呢?

楼主:
回复版主,因为在调光电源领域0-10V是一个标准接口,大量的电源都支持0-10V调光,而不支持PWM接口。所以很多智能模块都做成这个样子,运放不能直接把PWM转换成电压,PWM得先滤波,但是滤波电路需要基准,所以要做PWM转0-10V用运放还是有不少电路要做,而且精度和速度都不太好,所以用一个集成芯片GP8101能把这个问题比较好的解决。涂鸦的模块现在是市场厂商已经推得不错了,我这是跟朋友一起在做方案,想看看市面上有没有更好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