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三菱伺服电机驱动器报警

楼主(2019-10-29):
三菱伺服驱动器,点动伺服电机在抖动等会就报警,不接伺服电机驱动器也报警50.1,50.2到50.5,E1.2,E1.6,这个是什么问题,之前伺服电机卡纸了都没事,这次就这样了,是驱动器坏了吗?

网友A:
是不是刹车没打开啊

网友B:
把电机UVW拆了,用手转动电机轴看报不报警,

网友C:
过载,怀疑你的电机线有问题

楼主:
现在好几天了都还没解决,设备厂家又联系三菱厂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接电机线也报警啊

楼主:
换了伺服驱动器了也不行,还是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拆了也报警

网友D:
重点检查信号线

网友E:
先不带负载,空载运行,有没有这报警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接线都报警还带载?

楼主:
引用 楼主:
三菱伺服驱动器,点动伺服电机在抖动等会就报警,不接伺服电机驱动器也报警50.1,50.2到50.5,E1.2,E1.6,这个是什么问题,之前伺服电机卡纸了都没事,这次就这样了,是驱动器坏了吗?
好了,换了驱动器不行,整套电机编码器换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