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脚贴片元件,丝印是 KP ,是什么管子 ?

楼主(2019-10-29):
艾克特变频器,驱动电路上的。三脚贴片元件,丝印是 KP 我查出来是个场效应管( CPH3414 )不知道对不对呢?

网友A:
http://www.smdmark.com/zh-CN/search/code?id=KP&match=1
18V稳压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smdmark.com/zh-CN/search/code?id=KP&match=1
18V稳压二极管。。。
请教老师,是上面查出来的那一个。测量时 有二个脚对其中一个脚都有二极管特性。

楼主:
查出来第一个型号也不对

网友B:
2SK2035 N沟道MOS型(高速开关,模拟开关应用)
http://www.icpdf.com/TOSHIBA_datasheet_cn/2SK2035_pdf_8938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