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9):
楼主观察了下,很多工控组态软件都没有报表功能!

有报表的也只是提供了简单的报表功能,欢迎朋友们说下看法!

网友A:
MCGS就有一个功能,就是报表

网友B:
因为复杂的报表需要数据库支持,全世界做数据库的没有几家,所以数据库软件不便宜。

大公司都有对应的报表软件,你可以另外付钱购买,小公司加钱卖你你会要么。

免费的数据库软件也不是没有,但是免费的技术支持是没有的,将免费的数据库集成进来是要付代价的,恐怕不会有用户买单的。

最后报表只是组态软件的附加功能,并非必需功能,大多数用户对报表的依赖度并不强烈,绝大多数看似需求强烈,但是一听要花钱的也没需求了。

楼主:
感谢楼上朋友补充,确实要注意

要是能全部列一下这些软件让大家注意注意就更好了。

网友C:
SQL不免费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确实,出现好多

网友D:
设计报表和报表输出都需要实时数据库,不仅复杂,而且运维成本也高,用户还需要花高价钱,所以一般用户都是使用简单的报表,能满足基本需求就可以了。工控组态软件没报表或只有简单报表功能也是市场需求所致的。

网友E:
MySQL就是免费的数据库。组态软件应该都是内置实时数据库的,报表功能不强应该不是数据库的问题。wincc的报表功能貌似也不强,但有比较强的数据接口,比如OPC,可以连接excel等软件,就是太麻烦了。

网友F:
组态软件产生的数据,最终还是要集成进入工厂的ERP系统里面,才能体现价值,管理层才会认可。可惜集成的方案又是一个烧钱项目,而且价格不菲。

网友G:
接触过的组态报表功能是很一般,看到过有人把数据导入excel里,excel里用vbscript把报表做成花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