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9):
两块QD70P8控制了10台伺服,每次执行回原点之后,监视伺服接受脉冲数,都不一样,都在增加。按理说应该在一个值上下才正常,机械结构没有问题,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采用QD70D8,保证你运行正常

网友B:
接地,屏蔽,设置参数,

网友C:
模块到驱动器之间距离多长?

楼主:
回复 网友C:
2米之内

网友C:
引用 楼主:
2米之内
2米之内、双绞屏蔽线没问题,不用回原点,先来回往复定长运行,看位置准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