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远程控制

楼主(2019-10-29):
一台水泵用变频。距离现场大约35米左右。可不可以把调速部分和转速表直接引至现场?

网友A:
没问题。看你说的情况,好像干扰也不大。弄个小箱子,装上一个电压表(数字、指针都行)、一个电位器,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看你说的情况,好像干扰也不大。弄个小箱子,装上一个电压表(数字、指针都行)、一个电位器,OK了。
生产现场有一个操作台,空间够用,

网友B:
频率用电流信号还好;
35米如果用0~10V电压信号,在线上损耗,当你频率设的过低时可能到变频器输入端那就没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频率用电流信号还好;
35米如果用0~10V电压信号,在线上损耗,当你频率设的过低时可能到变频器输入端那就没了;
想当年,本胖在天丰钢铁,连铸系统用的就是这种模式,距离估计是超过35米的。电位器用的是加拿大的产品,800多元一个。偶尔有干扰。但大手这个貌似没说干扰。

网友C:
35米的距离,基本用电压模拟量做给定也没什么压力的,如果你怕有问题,可以考虑用按钮方式控制加减速,数据设置好就可以

网友D:
35米应该可以的,线径适当用粗一点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啥样的电位器啊,这么贵。

网友F:
35m一点都不远,即使电压信号大部分场合也没问题。。。

网友G:
35m不算很远。把信号拉到现场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啥样的电位器啊,这么贵。
就知道是加拿大生产的,啥牌子忘了。记得坏了一个,到处都买不到,最后只好买了个英国的代替了。加拿大的那个破电位器竟然是碳膜的,英国的是金属膜的,记得是40还是80元的吧。

网友C:
物以稀为贵,前段时间做印刷机的自动张力控制系统,一个国产的角位仪都差不多500了,实际就是一个5K的电位器,维修配件,合适你用的就是宝贝。前天修的一台奥林140的燃烧机,就一个西门子的火焰检测器,650不含税,运费。所以,有时候你去买个加拿大的电位器,刚好是你要的型号,800大洋也是正常的(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35米的距离,基本用电压模拟量做给定也没什么压力的,如果你怕有问题,可以考虑用按钮方式控制加减速,数据设置好就可以
按钮加减速应该可靠,

网友H:
触摸屏,加PLc,网线控制,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