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WPL转化为ISP

楼主(2019-10-29):
我把原有的WPL程序转化为ISP格式的,原来的call p0  call p1变为了 P0_FB  P1_FB,问题来了,我找不到这个P0  P1在哪呢?我是菜鸟请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A:
子程序变成了功能块,那P0、P1就在功能块里找;原WPL程序中,有不有子程序段。
可以先用简单一点的程序观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原有的WPL程序转化为ISP格式的,原来的call p0  call p1变为了 P0_FB  P1_FB,问题来了,我找不到这个P0  P1在哪呢?我是菜鸟请高手指教一下。

我在WPLSort V2.47写了一个例子:

然后在ISPSoft V3.07中打开了这个例子,系统进行了自动转换:

当我双击P0_FB块的时候,我发现了我写的子程序:

如果你采用我同样的方式无法看到子程序的话,请将你要转换的程序上传到这里。

网友C:
已经完全转移到ISP软件了

网友D(2022-08-02):
子程序变成了功能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