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9):
手头有个750w,输出220v的变频器,没有普通电机,想用750w,220v的伺服电机试验一下变频器,电压和频率都调到伺服电机的额定值,不知道把伺服电机当普通电机玩会不会出现故障,各位大侠给个建议啊

网友A:
好像可以吧。

看别人玩过 电缸+其它驱动一样玩的6的飞起。。

网友B:
应该不行,因为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没有地方接

网友C:
问过变频器生产厂家,部分型号变频器可以带伺服电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行,因为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没有地方接
我也觉得没有反馈信号,伺服下一步可能不知道怎么走!

网友E:
220供电的小变频,你还要测试他什么项目啊,伺服电机当普通电机用,可以用,就是速度控制模式,部分变频也支持无测速的力矩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F:
编码器悬空也没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哈哈,不告诉他怎么走,就让他按照变频器的要求转

网友F:
引用 楼主:
编码器悬空也没问题吧?

普通电机也没有编码器呀,就相当于没有一样呀

网友G:
可以的,我试过。调好额定频率电压,自学习一下就行,

网友D:
真的涨知识了,不能想当然啊。

网友H:
伺服电机是永磁同步,变频电机是异步电机

网友I:
原则上不行,普通电机是感应电机,而伺服电机基本上是永磁同步电机,这样变频器在做运行的时候如果启动时刻位置不对,会造成负反馈飞车。如果启动时刻可以转起来有时候也能转动。
一般的不建议这么用,应该不行,

网友J:
可以,西门子1PH7的伺服电机不带编码器,用MM440变频器控制,用的很6

网友K:
同步电机和异步电机启动不一样,可能启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