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9):
今天接了个项目,有15个松下伺服,16个步进电机,一个编码器,总共31个轴,都是相互独立没有什么插补运算什么的,现在在考虑用什么plc比较适合,性价比比较高?用三菱Q系列呢,还是三菱L系列呢,还是用8个西门子1200组起来,还是松下好,又或者用其他的方式组起来?各位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全走脉冲?

哇塞

网友B:
信捷有10轴的,2台再加1台2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国产的不考虑,客户那里就过不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

网友C:
要说性价比高,用松下RTEX网络的FP0H比较好,当然伺服也要用带RTEX的

网友D:
建议上Q系列定位单元,那个家伙一个就可以控制8轴(QD70P8、QD70D8),考虑到抗干扰性,15个伺服电机用2个QD70D8(这个是差分驱动,伺服电机驱动器一般支持差分,差分信号可以传送较远距离),16个步进电机用2个QD70P8(这个步进驱动器与定位模块直接用屏蔽双绞线缆连接,且连接线缆不要大于2米),步进电机驱动器一般外形较小紧靠PLC安装,这样4个模块就解决了

网友E:
那就用Q的,配几个8轴的定位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这个模块要用哪款CPU来带,我还没用过Q的定位模块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就是不知道这样大概2万块左右能不能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C:
伺服就是普通的松下A6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今天接了个项目,有15个松下伺服,16个步进电机,一个编码器,总共31个轴,都是相互独立没有什么插补运算什么的,现在在考虑用什么plc比较适合,性价比比较高?用三菱Q系列呢,还是三菱L系列呢,还是用8个西门子1200组起来,还是松下好,又或者用其他的方式组起来?各位给点建议,谢谢??
15个轴伺服可以选三菱的mr-je_b系列,搭配三菱l系列plc和ld77ms16,全走通讯方便快捷,
步进的话,看能不能并肩一起发脉冲,不过配两个ld75mh8模块就可以控制发脉冲了。。
cpu可以选择l26,一个plc就能全部搞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今天接了个项目,有15个松下伺服,16个步进电机,一个编码器,总共31个轴,都是相互独立没有什么插补运算什么的,现在在考虑用什么plc比较适合,性价比比较高?用三菱Q系列呢,还是三菱L系列呢,还是用8个西门子1200组起来,还是松下好,又或者用其他的方式组起来?各位给点建议,谢谢??
看错了不好意思。。15个松下伺服,可以用雷赛或者国内仿倍福的plc,走ethcat通讯。。一个plc处理完毕。至于步进的话。。好像有发脉冲的模块吧。。

网友G:
可以选择松下 FP7系列的plc加定位模块,肯定要比三菱Q系列与L系列便宜

楼主:
回复 网友G:
fpxh有定位模块吗

网友D:
要想经济划算,选用Q00UJ,这个家伙很便宜——自带电源+5槽底板+CPU,价格不超1300,第5槽安装一个QJ61BT11N,通过CC-LINK扩展带远程模块,不过程序只有10K容量,自己考虑......
如果预算许可,选用Q06UDV是性价比挺高的,程序容量60K,指令运算速度超快了,电源模块+CPU+12槽底板的总价格在7200~7500左右(地区差异),不过用12槽底板你可以配置本地模块---QH42P一个模块就是32入32出,8槽扩展估计够你用了,不够的话依然安装一个QJ61BT11N,通过CC-LINK扩展带远程模块——个人建议通过CC-LINK扩展带远程模块,这样你可以摆脱那些24芯36芯等等笨重的多芯电缆,模块靠近信号位置负载位置安装,而且CC-LINK价格较低

网友H:
楼上,那么问题来了,下周相关选型资料相当麻烦啊

网友I:
距离不太远的话,1个PLC8个输出点BCD编码输出+16个PLC(如我自己肯定是N个单片机做成一件板)。假定方案,欢迎拍砖。
这个是什么鬼?假货吗?

网友J:
松下的伺服,从共通性考虑,能走ECAT的尽量走ECAT,不行Modbus也可以,果真非要走脉冲,我比较熟悉欧姆龙,可以配一个CJ2 cup3x,再外挂几个NC模块,私服步进全搞定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楼上,那么问题来了,下周相关选型资料相当麻烦啊
简单:你说一下大概I/O布局,输出入数量,直接给你配置就行了

网友L:
用上位机带固高轴卡控制器

网友M:
用上位机加软赢WMX3来做。

网友G:
引用 楼主:
fpxh有定位模块吗
FP-XH本体6个轴,不能加定位模块,用FP7系列很经济划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31个轴,大概180个输入130个输出的样子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最终选了三菱Q加4个8轴的定位模块,总配置大概在两万8左右的样子

网友N:
步进电机建议用步进电机控制器

网友K: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最终选了三菱Q加4个8轴的定位模块,总配置大概在两万8左右的样子

这个配置应该就是Q06UDV+QD70P8(QD70D8),CPU本地机架配置4个QH42P,差不多是5000左右,QJ61BT11N不超700,AJ65SBTB1-16DT是8入8出晶体管价格700,AJ65SBTB1-32DT是16入16出晶体管价格在960,AJ65SBTB1-32D纯32输入价格在1020左右,

CC-LINK电缆价格6-12元一米(国产和进口价格不同),

网友O:
回复 网友F:
国产仿Beckhoff的有么?谁家的?

网友P:
还没有用过Q,但是觉得不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