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9):
一台200SMART-ST20的PLC,一台汇川伺服控制器和电机,想控制电机用位置模式转起来。PULS+和SIGN+接了24V并串了2K电阻,PULS-和SIGN-接在西门子PLC的Q0.0和Q0.3可以吗?西门子PLC输出是PNP的,为24v.以前用三菱的时候接的是输出端公共端为0V,输出Y也为0V,为NPN,这个西门子输出变成了24V,为PNP,这样不会出问题吧?
顺便问一下,ST20的CPU的运动输出点是两个点,分别为哪两个点,脉冲是Q0.0和Q0.1吗?那方向是哪两个点?
高手帮个忙

网友A:
共地的,接线没问题.
我看到的资料轴1脉冲是Q0.1方向是Q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