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80 CPU的实时时钟的时钟精度

楼主(2019-10-30):
前两天说到PLC的时间问题,看到了M580的时钟精度,还是蛮高的。
而且,时间和温度有关,看来也是热胀冷缩啊。。。
M580 CPU的实时时钟的时钟准确度如图:

网友A:
朋友,M580的实时时钟,能保持多长时间?温度高的情况是不是就短一些?

楼主:
哈哈,你猜对了:
时钟备份
在关闭 CPU 电源的情况下,如果温度低于 45 °C (113 °F),则实时时钟的准确度将保持 4 周。如
果温度更高,则备份时间更短。实时时钟备份不需要任何维护。
如果备用电源过低,则系统位 %S51 设置为 1。此值表示电源关闭时,时间丢失。

楼主:
看来也是超级电容。。。。

网友B:
看表,时钟精度确实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