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30):
各位,阀门气源减压阀,之前正常,现在圈的那个口漏气,阀门可以正常开启,哪位熟悉减压阀的给判断的下原因。

网友A:
这东西没有多复杂。可以有备件的时候拆一下看看。里面一般都是密封坏。我拆过三联件,没拆过你这种。你气动蝶阀空气为何不装三联件?

网友B:
估计内部的橡胶膜片破了

网友C:
里面是不是有个内六角机米螺丝,取出来缠点生料带再拧回去

网友D:
这个是精密调压减压阀,螺丝地方有漏气的话,基本是里面的膜片穿孔了,只能换新,减压阀漏气,有时候并不会失去调压功能,除了浪费气外,不影响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气动开关球阀,现场所有气动开关阀都配的这种过滤减压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