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30):
如下图,自耦变压器启动电路的主电路部分
自耦变压器的中间的输出抽头,和全压主电路(KM2主触头下口)连接时,有没有相序要求?图上是1接3   2接2   3接1   能不能改变?改变后有什么结果?
哪位师傅可以帮我说明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楼主把图补全一下哦,有图更好分析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图补全一下哦,有图更好分析的哦
一楼补不了图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自耦变压器不能改变相序,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原理跟星三角降压启动基本一致的,只是自耦变压器启动可以调整抽头改变启动力矩适合于重载启动,星三角降压启动属于固定1/3启动力矩而不适合于重载启动(延边三角形启动需要特殊绕组电机方可实现这个不具普遍性)
因此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需要严格注意相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耦变压器不能改变相序,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原理跟星三角降压启动基本一致的,只是自耦变压器启动可以调整抽头改变启动力矩适合于重载启动,星三角降压启动属于固定1/3启动力矩而不适合于重载启动(延边三角形启动需要特殊绕组电机方可实现这个不具普遍性)
因此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需要严格注意相序
上面的图是a接c,b接b,c接a,这样接对吗?为什么不是a接a

网友C:
上图就是a接a,b接b,c接c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图就是a接a,b接b,c接c 啊
我竟然看错了,确实接的没问题

楼主:
多谢多谢各位了,我这有点没事找事了

网友D:
考虑到切换,相序是要对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考虑到切换,相序是要对应的。。。
嗯,可以这回确认了

网友E:
不仅要考虑相序,还要考虑自耦变的同名端,都要正确连接接线。按照图示的那样接。

网友F:
图中的启动方式在研磨机上比较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仅要考虑相序,还要考虑自耦变的同名端,都要正确连接接线。按照图示的那样接。
一般是不是同名抽头都排列在一起,这样就不会接错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对的,自耦变的输出端有标记,分大小写字母吧,要保持接线的一致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的,自耦变的输出端有标记,分大小写字母吧,要保持接线的一致性。
好的,多谢了

网友G:
相序不能弄错,错了启动后转换时会因相序不对,轻的会过电流跳闸,严重的炸接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相序不能弄错,错了启动后转换时会因相序不对,轻的会过电流跳闸,严重的炸接触器。。
好的,多谢了

网友H:
这种降压和星三角一样如图接就可以了没必要去更改主回路的相序,如果电机反转可以从电机侧更改

网友I:
没问题,相序正确,只是图画的有点别出心裁,有意造成误导,

网友J:
的确看来这个图感到有点......
正常人都是只检测半个支路电流(那个可以降低保护器件电流规格,节约的都是银子啊),也许这个画图的家里有矿不在乎钱

网友A:
锁定处理了哈,有其他问题或分享请另开新帖